楼主(2013-09-19):
变频器型号:ATV61HD75N4
负载:55KW液氮泵

故障表现:电机的两路PTC接入变频器,并将PTC设置为上电管理,变频器在上电时不报故障,变频器启动运行时,
立马显示PTC失效故障,去掉PTC管理后,运行正常。

75KW故障变频器(不带电机)
               PTC1   PTC2  PTC3
变频上电 正常 正常 正常
变频运行 正常 故障 故障

75KW故障变频器(带负载)
               PTC1   PTC2  PTC3
变频上电 正常 正常 正常
变频运行 故障 故障 故障

查说明书:50Ω < PTC阻值 < 3000Ω 不报故障,小于50Ω报PTC失效,大于3000Ω报PTC过热

楼主:
关于PTC的测量数据:

        PTC1   PTC2 PTC3
电机侧测量 208Ω 117Ω 78Ω
变频器侧测量 215Ω 125Ω 86Ω
***
PTC1:定子线圈PTC,由三个PTC探头串联组成,
PTC2:定子线圈PTC,由三个PTC探头串联组成
PTC3:后轴承PTC,由一个PTC探头组成

楼主:
现场试了以下方法:

1. 电阻箱测变频器PTC(变频器端)
电阻箱阻值 49Ω 50Ω 100Ω 3000Ω
变频上电 PTC失效 正常 正常 PTC过热
变频运行 正常 正常

  *能否说明变频器的卡件及内部测量无问题?
2. 电阻箱测变频器PTC(电机端)

电阻箱阻值 78Ω
变频上电 正常
变频运行 正常
  *将电阻箱阻值设为78Ω,与PTC3阻值相同,可是变频器接电阻箱正常,接电机PTC故障,

3. 将电机PTC分别接入其它变频器

315KW变频器
PTC1 PTC2 PTC3
变频上电 正常 正常 正常
变频运行 正常 正常 正常

18KW变频器
PTC1 PTC2 PTC3
变频上电 正常 正常 正常
变频运行 正常 正常 正常

4. 将315KW的VW3202卡件换至75KW,故障依旧,

5. 恢复出厂设置3次,故障依旧
6. PTC失效后能通过复位键复位,说明阻值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