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9):
本人接触PLC1年幼儿园水平,用信捷XC32TE,和信捷20p7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电子齿轮是1-1配的是HT765触摸屏,做旋转做一套连续发脉冲,(等分,偏移。连续144次DPLSR脉冲)DPLSR然后加上脉冲数,最后完成加出来的结果放在反转DPLSR上,但是每次回来°出现大概1度也就是27个左右脉冲的误差,后来用浮点运算还是一样出现误差,程序如下

触摸屏上显示的参数和PLC监控的脉冲总累加数算起来的都是正确的,我写了单段来回的PLSR程序电机正反转连续10个小时是正确的,电子齿轮比现在没有放比例,主要是在触摸屏上有给厂家改等分数,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麻烦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M8000 DFLT K10000 D0
        DFLT K10000 D4
     DFTL K360 D16

        DFLT D4050 D2(等分设置)
         DFLT D4040  D6(角度偏移)
         OUT T1 K3
LD T1    SET S1
STLE
STL S1
LD M8000    DDIV D4 D16 D18    1度脉冲数
            EDIV   DO D2 D10(等分后脉冲数)
                           OUT T2 K3
LD T2        SET S30
STLE

STL S30
LD M8000    EMUL  D18  D6 D12(等分完成偏移下个位置脉冲数)
             OUT T12 K3
LD T12       SET S3
STLE

STLS3
LD M8000     DINT   D12 D22
             DINT D10 D20
              OUT T3 K3
LD T3         SET S4
STLE
STL S4
LD M8000   DMOV D22 D32
          DMOV D20 D30
         OUT T4 K3
LD T4      SET S5
STLE

STL S5

LD M8000    AND M5   SET S6开始运行脉冲
STLE
STL S6
LD M8000   DPLSR   K150000  D30 K50 Y1
LDP M8173      DADD D100 D30
LDF M8173       SET S7   INC D400
STLE
STL S7
LD M8000       LD D400< D4000  SETS6
               LD D400等于D4000  SET S8
                      MOV K0 D400
STLE
STL S8
LD M8000    DPLSR K150000 D32 K50 Y1
LDP M8173     DADD D100 D32
LDF M8173      SET S9INC D500
STLE
STL S9
LD M8000    LD D500<  D4500 SET S6
           LD D500等于D4500 SET S10
           DMOV K0 D500
STLE
STL S10
LD M8000 OUT Y3
        OUT T6 K3
LD T6     DPLSR K150000 D100 K50 Y1

LDF M8173    SET S11
STLE
SET S11
LD M8000   DMOV K0 D100
          DMOV K0 D400
          DMOV K0 D500
          OUT T8 K1
LD T8       SET S0
STLE

楼主:
厂家要求不装原点开关因为是旋转等分程序比较头疼,在每个脉冲动作完成后都有个气缸送料程序,然后再发脉冲,这里就不写上,麻烦高手给指出问题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忘记了。跟用不用浮点没关系,好像是响应延时的问题

楼主:
今天想起了32浮点占用4个寄存器明天写个小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