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9):
如果是三相32A的漏电开关,人站地上碰到其中条火线会跳闸吗???

网友A:
一般会跳

网友B:
如穿绝缘鞋就不一定了。

网友C:
取决于你的漏电开关质量好坏了,上次安监到我厂里检查漏电开关时说我们的一个(正泰)保护器要到80mA才能触发动作,估计人已经电晕了还,

网友D:
同意3楼,还要考虑到开关的好坏。

网友E:
应该会跳得

网友F:
试试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D:
正常东西好的应跳的,我这里有试过,就试到一个不动作的(实验按钮),向领导反映,等有空在换。就等到现在还没换呢。

网友G:
漏电开关是否动作,与流过人体的电流(漏电电流)是否大于或等于漏电开关的额定动作电流,以及漏电开关是否正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