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有一台施耐德ATV71 30KW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经查开关电源部分BU508A击穿,三极管Q202炸裂,二极管D223短路,现在的问题是三极管Q202和二极管D223不知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根据电路分析呀

网友B:
先画图,再找个以前电视机的电源图对比一下

网友C:
问施耐德客服

网友D:
前一阵子,碰到两台37KW施耐德ATV71,一样的情况。
估计是感应雷造成的过电压炸开关电源,因为没有时间处理,在网上找别人修的板子。
如果你手里没有足够配件建议交给有测试机器的人去修,时间花不了多少,也交几个朋友。

网友E(2014-01-27):
技术和业务的处理方法不一样,支持迪克889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