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二次供水(低区、中区,高区各三台水泵)系统变频器ABB控制三台水泵轮流切换供水,中区控制柜安装至今偶尔报故障代码F0016(曾更换过变频柜至水泵电源线),时间间隔几天有时几个小时,安装公司来看也未解决问题,求高手分析下原因?据我观察是在工频和变频切换瞬间报故障的,求解?

楼主:
补充:断电后重启又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工频和变频切换瞬间报故障,往往报过电流的吗。变频器没问题的,是切换的时间没搞好。

网友B:
参数设的对吗?

楼主:
参数应该没问题吧,同样的三个控制柜就中区有问题啊。

网友C:
没有玩过ABB的飘过

网友D:
供电电源负载不平衡,检测一下2项:1:检查/排准电机电缆是否有问题2:,确认电机电缆末起过最大指定长度(故障代码是:earth  fault)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地下室潮湿,抽湿机工作两天,目前没有故障现象。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
哦,不错,尽管解决问题的过程很简单,但毕竟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气候潮湿,会导致变频器的工作不正常。这个也值得共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