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核星变频器与深川SVF、日野SUNYE电路板一致,可以代换。

一台15KW核星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工作,指示灯亮,面板无显示。
开关电源驱动集成电路为UC3845,按咸老师资料UC3844电路进行检修。

首先检查各路负载阻值,使用二极管档测试整流管,发现一路整流管短路,一处正向电压正常,反向电压为0.8V。
更换短路二极管。
检查反向电压为0.8V的一路,是为驱动电路316J提供5V电压,检查各处正常。寻一同型号驱动板,检查确认反向电压相差不大,故此电压为正常。
使用外接电源,给二极管短路的那路电源供电,电流二十毫安左右,认为正常。

检查开关管,启动电阻,等大元件,均正常。
送电试机,开关电源依然不工作,停放电。
查各路输出电源整流管正常。认为开关电源不起振。
查UC3845各脚对地(5)电阻值,查到7脚时电阻值为0.8欧,顺线路查找故障点,最终查明启动电阻下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呈现短路状态,UC3845没有工作电压,所以不起振。
根据集成电路工作电压,推断该二极管稳压值为15V。
替换后再送电,电源工作,操作面板显示正常。
测一路24V输出电压为27V,出现“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问题。该开关电源同时带动两个24V直流风扇,送电时未接,暂时不明故障原因。
明天准备继续检查稳压回路和47脚所接RC回路。

网友A:
楼主那个电源稳压是取5V,所以只要5V正常不必理会24V超过,再说24v带上负载电压也会下降的,基本上可以判断楼主那个电源应该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午确认5V电源正常,试机三相电输出均衡,算是维修成功了。

网友B:
空载,带载就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