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0):
我接到一个三星的变频器,客户说面板没显示我查开关电源输出异常,电压低得离谱。只有2.多伏,我管子芯片什么都怀疑了一次,也换过。后来我发现在大电容的中间串联着一个5W100K的电阻开路,因为实际原因,找到两个5W51K的电阻串联上去,结果还是那样。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测开关管D极电压,再查S极限流电阻,然后查震荡芯片工作电压等。
你都不检查,乱换一通,只会越修越烂

网友B:
楼主那样修很危险的,如果还能输出2.几V说明震荡芯片和功率管应该正常,出问题应该是输出其中一路过流短路,或者稳压环节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必须承认你是对的,但是我是在确认元器件没问题之下,怀疑性能不好,才换换碰碰运气。不是你说的那样乱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把稳压电路的稳压管,电阻都检查一遍都没问题。芯片也换过没问题。我们的老师傅都头痛,更何况我这些新人了

网友A:
检查开关管D极的吸收回路,再查下PWM芯片的RC定时元件,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下PWM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属于新手阶段,高手说的术语我都不懂,不过先谢谢你了。我会慢慢去学会这些东西的。但是能不能用简单易懂的话再说一遍我要怎么做吗?谢谢了

楼主:
发两张图更好判断

网友B:
量下变压器次级整流管的阻值就可以判断是那一路出现问题,也就是量下各个电容的阻值,阻值低的重点检查,如果大部分阻值正常只有一路低的重点检查哪路的光耦。我修过很多光耦短路的引起开关电源保护,输出电压非常低,用示波器量功率管可以看到电源间歇停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上面只有小板上面有一个光耦而且测过是好的,而且小板上面的3843,TL431都换过。至于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也测过,拆下来测的,都是好的。都没找到问题。小弟我泪奔啊

网友C:
楼主遇到的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应该看输出短路的问题才对,死搞电源,都已经换完了,就剩下变压器没换,变压器坏也不是没有可能呀。结果换了变压器,也许还是不行,把电源和负载断开试一下,提醒不要把431的电源取样的地方断开了,会有炸管的可能。断到取样后面去,这样电源电压正常了,说明是负载短路,如果不正常,尝试换变压器。

网友C:
可以一路一路的断开,+15v  -15v  24v   驱动光耦电源25v也有可能。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没有坏,谢谢前辈提醒的思路。

网友D:
2点几伏正常是多少,其它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量电源的那个光耦,是量驱动IGBT的那几个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都不正常,有的是6.几V  全都很低。没一个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那边的光耦?  是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短路才导致的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成比例吗,比如5V的变2.5V了,24V的变12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是乱的。不规则的,没有规律。

网友E:
这是一个三晶8000系列变频器,而不是三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说错名字了。太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