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中文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20):
如题,文本显示器上电后,进入操作员界面,无语言设置参数这一项。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感谢

网友A:
你编写的是中文 就显示中文,要是编写的是E文   想也不要想了

网友B:
组态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否有这个功能参数设置的

网友C:
你发个照片上来吧,感觉不可能

楼主:
感谢回复 已解决

不能按说明书上来操作

直接调用参数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