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我用文本PLC来控制步进电机丝杠滑台行走,怎样才能把它的行走的距离显示出来,不用光删尺。

楼主(2013-09-21):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文本PLC来控制步进电机丝杠滑台行走,怎样才能把它的行走的距离显示出来,不用光删尺。

网友A:
计算后用寄存器显示

网友B:
呵呵;没有反馈,你也只能按发送的脉冲数来计算,如果步进丢步或没走,你显示的值与实际值就差大了;
如果准确测量,就用编码器或光删尺;

网友C:
开环没办法,用你发的脉冲来显示也只能是个心理安慰,前后极限都没有没考虑过撞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环没办法,用你发的脉冲来显示也只能是个心理安慰,前后极限都没有没考虑过撞死?
出现了特殊情况,再重新回次原点。

网友E:
开环有可能丢步,半闭环可以装编码器

网友F:
闭环控制才可以精确

网友G:
先要确定一下原点,也就是一个位置,用这个位置代表起始0点,而后记下脉冲数,根据驱动器的分频数和丝杠的丝距等这些条件,就可以计算出平台的位置了!

网友H:
如果是丢步的话,精度就会差了啊!

网友I:
"文本PLC"? 什么是文本PLC

网友J:
7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文本PLC"?     什么是文本PLC
是呀,楼主先介绍一下文本PLC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就是文本PLC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这只是人机界面,不是PLC

楼主:
回复 网友K:
文本PLC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