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92说是电池断线,型号MR一J2S一40A可就是找不到电池装的地方哪位大师知道麻烦告知小白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打开驱动器的数码显示哪里的盖子,里面有电池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驱动器的数码显示哪里的盖子,里面有电池的安装位置
谢了但是这个里面没有

网友A:
电池不是标配的,是选件,如果你只是买一个驱动器,没有注明要电池,那里面是没有电池的,里面只有个接头。

网友B:
如用的绝对位置控制,必须安装电池;
型号:MR-BAT

网友C:
我这有几个驱动器电池没电后系统提示绝对值丢失。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呵呵;绝对值的电源关闭后是要用电池来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