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尊敬的咸工,大家好! 我还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望大家百忙之中答复:
我修了一台普传变频器7000系例的。是200KW的。其中驱动板是3块单独的。我换完之后,测量驱动波形和输出电压波形都没问题。带1.5KW的小电机,运转正常。我准备缴活儿。可是我无意中查看电机实际电流时,却发现竟然显示20A!去了小电机也是20A左右。也就是说空载20A.我反复查看3次IGBT.没发现问题。我只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
在以前维修中,我没有看电机实际电流的习惯,这次我无意中多了这么一个过程!但不像IGBT有问题呀!
这种情况是故障吗?有人说:换驱动板后有时要调电源板上的霍耳有关电阻,是这样吗?我是头一次遇上这种情况的。觉得很晕。大家在百忙之中回复我好吗?谢谢谢谢!

网友A:
采集电路故障

网友B:
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流采样电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软件里面设置的不对造成的,看看是P型还是G型机,设置的相应的值对不对。

网友D:
电机太小了,那个是假的

网友E:
应该是霍尔问题,或者驱动板上的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了!
天正变频器,启动未来!

楼主(2014-02-1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F:
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吧

网友G:
    外接电流表测试下

网友H:
应该是电流检测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