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我公司有一台55KW的电机启动电路的电源线断了,我把它更换后电机星形启动电机发出嗡嗡声视乎缺相电机不转,但是三角能运转起来,星形的接触器更换新的还是这样,请教了几个修理电机的也说不出所以然,有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如果重载是启动不起来的,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突然缺相,是可以通过线圈继续运行的

网友B:
直接启动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三根线短接的接触器你检查了没有?

网友D:
脱开电机先试试控制回路切换是否正常,如果控制回路切换正常,那要看看电机是带什么负载了。重载的话,星--三角控制不适合的,要改为自藕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D:
或者是变频启动、软启动等方式

网友E:
测下电流。

网友F:
先看看星接能不能启动,然后再看看角接可不可以运行。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星接接触的好不好?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的断路器是不是缺项!这个是主电路的问题。

网友G:
这个现象,应该是属于主线路,(即一次回路)。

楼主:
主电路没有问题星形接触器已经更换了星形启动不行但是转换到三角形运转就可以,以前一直很好的。电机用手能转动。

网友H:
改为降压包启动

网友I:
既然能够起动,得看看启动时的电压和电流情况。必须的。

网友J:
以前好用,现在不行,实际工作中这种情况都是马虎大意造成的

网友K:
同意楼上的意见!线接错了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看一下六根线(电机)的首尾有没有接错,即主接触器A,B,C接U,V,W.付接触器A,B,C,接U1.V1.W1.看一下吧
?我感觉此处有问题

网友M:
这个还是仔细检查一下
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毕竟星三角启动不是很难!

网友N:
启动时测一下三相电流,很可能是行星短接接触器触点烧坏。

网友O:
星接不动  角接动  没见过 说明你很高啊

网友P:
星形时其中一组绕组的首末端反了。这种情况下星形启动时转速很低,电磁嗡嗡声很大,延时转角形后正常。

网友Q:
支持16楼说法!

网友R:
支持20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