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

楼主(2013-09-21):
厂区有一个液压比例阀,受控于比例放大器,这个比例阀上面我看就是2个线圈,请问 这个比例放大器给比例阀是什么信号,难道是电压信号? 还是电流信号???

楼主:
图中的E 01YS01A 和 B 分别是现场长得像电磁阀的东西,请问这个板子给这两个东西是什么信号啊。是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
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A:
比例阀,应该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

网友B:
我们这用的就是电压控制。

楼主:
听说 是控制他的电流 然后里面的线圈电磁铁发生变化,电流大,变化就大,就像调光灯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A:
是,比例阀的开度0-100%与电压的范围0-100%对应,而且基本线性。

网友C:
是电压信号,比例放大板是个可以输出可以调节的电压,每输出一个压力对应一个电压

网友C:
放大板淘宝上160多元,稍加修改后可以用

网友D:
K版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例阀的开度0-100%与电压的范围0-100%对应,而且基本线性。
那一般正常情况下 对应电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网友A:
不是已经说了吗,0-10V对应开度的0-100%。基本线性,只能是基本。不严格。

网友E:
阻抗不变,相对的电压电流也是不变的

网友F(2022-01-25):
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