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一年半前,为了给一个中星九号的机顶盒升级,按照网上找的图纸,做了一个这样的数据线。
当时是成功给一个海尔芯片的机顶盒升级并且一直使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那根数据也一直没有再用。

最近我又淘了一个机顶盒,又拿出这根数据线,竟然不能使用,我其他方法测试也是失败的,测量232芯片的16脚没有5V的电源,测量DTR RST线对地电压竟然是负的。

我就很奇怪了,我两年前是怎么用的?而且考虑到中九据说升级频繁,所以我一直是保存了这根线的。

现在我把7805拆了,232芯片16脚从机顶盒这边接3.3V电源,居然又能正常使用。

各位高手能帮我解释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你的232还是低电压版本的哟!

网友A:
是不是你串口那根线的机器,内部电源反了?

网友B:
你开玩乐吧,把5V改到3.3V居然能用?太特么神奇了。51单片机一般是使用5V电平,现在的ARM CPU都通用3.3V电平,你改成3.3V能用估计是这个原因。但是也有点太扯了。都是5V的232通讯是用MAX232芯片没错,一般情况下5V和3.3V设备之间的232通讯需要一个MAX3232作为桥接。像你这样用,我是从来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乐吧,把5V改到3.3V居然能用?太特么神奇了。51单片机一般是使用5V电平,现在的ARM CPU都通用3.3V电平,你改成3.3V能用估计是这个原因。但是也有点太扯了。都是5V的232通讯是用MAX232芯片没错,一般情况下5V和3.3V设备之间的232通讯需要一个MAX3232作为桥接。像你这样用,我是从来没见过。

1, 事实是能用,我已经刷机成功,收到46个台

2,我查过芯片资料,3V以上电源是可以用的

3,图纸是网上找的,以前确实用过,没有必要骗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没说你错,我只是想表达两点:
1,接3.3v可用说明新的芯片可能是用的arm cpu或者别的低功耗cpu,而老版可能是用的51cpu;
2,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需要用max3232而不是max232,毕竟5v电平和3.3v电平还是不一样的,至于能不能通用,我没试过。

(3,说了这么多都只不过是废话,如果你觉得我冒犯你了,我确实没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乐吧,把5V改到3.3V居然能用?太特么神奇了。51单片机一般是使用5V电平,现在的ARM CPU都通用3.3V电平,你改成3.3V能用估计是这个原因。但是也有点太扯了。都是5V的232通讯是用MAX232芯片没错,一般情况下5V和3.3V设备之间的232通讯需要一个MAX3232作为桥接。像你这样用,我是从来没见过。

那你说什么玩乐什么太扯了什么神奇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说我说的都是假话,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意思?对不起,我语文没学好,不理解。

网友C:
搞过N次232芯片,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
但是一般是有个电压范围的.可能在范围内就能工作.
是不是7805坏掉了?

网友D:
这个图看不懂啊!能给讲解下。普及下基础知识!

网友E:
这个就不能理解了
有些东西放着就是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过N次232芯片,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
但是一般是有个电压范围的.可能在范围内就能工作.
是不是7805坏掉了?

我先不管7805有没有坏掉,我测量输入电压是负的,输入电压变成正的这个电路才能工作啊,会变吗?什么情况下变成正的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二极管在变负压,原理上讲不通。二极管上的压降多少,二极管前面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二极管在变负压,原理上讲不通。二极管上的压降多少,二极管前面是多少。

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说了DTR\RTS两根线对地电压均为负,也就是9针插头的4、7。

楼主:
我想电路没有错,DTR\RTS受软件控制输出电压是变化的,我用的升级软件和原来用的升级软件不一样
原来是海尔的芯片,现在是国芯的芯片,以前可以直接写入数据,现在必须在关断的状态写入然后通电才能,一直通电没有反应。

楼主:
国庆节,去年元月份升级的那台机子又不行了,突然收不到台, 今天又升级了, 终于确认了原因,原来海尔的升级软件确实有个选项能控制那根电源从负的变成正的,数据线又恢复后,刷机成功。

就是这个DTR RST打钩就有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