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识别

楼主(2013-09-21):
有些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上的丝印既有横的字又有竖的字,到底怎么看啊?好多贴片元件的丝印查代码表根本就对不上,是不是生产厂家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呢?大家平时都是怎么看的,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到百度上搜一下。

网友B:
首先根据外围元件和电路构成及测量结果,判断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一般可采用90XX类三极管代用.
另外,想搞明白这些型号其实是不可能的。搜索丝印代码,在网上也不易搜到。
一般通过测量,可大致判断出是什么类型的管子。有难度噢。
我一般是不管代码,用测量判断,找同类型管子代用修复。

网友C:
一个厂家一个样,有的横竖连起来看,有的只看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