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问题要求:在PLC程序中输入任一位10进制数,在一个(不带译码器的)7段数码管显示出来;暂用7个PLC输出点.

我是采用OMRON PLC和触摸屏联合模拟,无任何实物连线.例如:MOV 9 D0---->BCD D0 D1------>MOV D1 100.00(三菱的是K8Y0) ,以上无法实现,请指正,谢谢

网友A:
你这肯定是不行的,得自己做译码程序,比如你想要用数码管显示“2”,经过你上面的BCD转换之后的2进制为00000010,映射到输出只有一个点;可是数码管要显示个“2”得用5段,也就是说PLC要用5个输出点;这中间要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B:
你查一下指令手册,有一个指令,专门用于7段数码显示的。

网友B:
当然你在触摸屏模拟,哪个指令可能不灵。

网友C:
LZ搞错了BCD码是什么意思了吧?欧姆龙的PLC我没用过,不过西门子的BCD指令是把该值转化成10进制BCD码,例如25就转化成2和5。然后对应的数码管显示你又需要把2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再输出,再把5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输出。

网友B:
使用SDE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