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1):
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今天频繁报3210故障,即直流母线电压过高,以前也出现过这个故障,将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减速时间设置为15S,还是出现此故障,故障出现时电机不停机且运行速度明显加快,故障复位后速度恢复正常,制动电阻应该没什么问题,师傅们帮帮忙,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尝试看一下制动电阻是否正常??变频器用的是哪个固件版本?参数设置里面有没有打开制动斩波器?编码器是否正常?
   故障出现时电机不停机且运行速度明显加快?——你的电机用于驱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B:
如果自由停车都不行,那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C:
你好 我是ABB售后 这个 问题我可以帮您解决 不过出于公司技术保密原因不能随意发表 您可以QQ联系我!1758590273

网友D:
保密,就不要来,大家是学习,交流的,干嘛藏着噎着

网友D:
一般有几种原因1:检查电网电压,一般不会要有事。2:再生电压,通过二极管串到电容里升高直流电压,报警,3:检测下电容有无问题4:检测回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