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传感器这样接PLC对吗?(20130924)

楼主(2013-09-22):
新人,第一次接传感器,高手大侠帮我看看,是这样接的吗?我用的NPN光电传感器

楼主:
真要昏死,这个画图软件怎么传感器复制的元件端子字母就会错呢?刚刚才发现,不过总算是整对了,从符号库搬过来就对的,复制的是复制一个错一个,超级郁闷中。。。。。。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CAD电气版吗

网友B:
不是大师,对的,就这么接

网友C:
错了,使用NPN开关输出低电平,COM点要并在+上面 这样形成漏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CAD电气版吗
我用的ACE

网友D:
指定PLC的详细型号;
如是国内销售的FX1S FX1N没有问题;FX3U你这接法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使用NPN开关输出低电平,COM点要并在+上面 这样形成漏型输入
我现在纠结的就是把COM端接在正极还是在接在负极,按我自己的理解NPN型(源型)传感器(常开型)在有信号时是输出端和负极相通,也就是输出0V,那么三菱PLC输入端的触发条件是低电平有效,把COM端接在负极,传感器有信号时就是把COM端和X端短接了,这就有满足了触发条件,PLC的软元件X就会有动作了,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朋友们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使用NPN开关输出低电平,COM点要并在+上面 这样形成漏型输入
我现在纠结的就是把COM端接在正极还是在接在负极,按我自己的理解NPN型(源型)传感器(常开型)在有信号时是输出端和负极相通,也就是输出0V,那么三菱PLC输入端的触发条件是低电平有效,把COM端接在负极,传感器有信号时就是把COM端和X端短接了,这就有满足了触发条件,PLC的软元件X就会有动作了,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朋友们继续指点,谢谢!
理解不对,COM端应该接正极,形成回路X点才能有输入,PLC的输入点不是有源的,要外接电源,看这样说能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定PLC的详细型号;
如是国内销售的FX1S FX1N没有问题;FX3U你这接法就不对了;
回版主大人,FX2N系列,版主大人亲自回帖受宠若惊了啦,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在接按钮时不是只要把COM端和X任意哪一个接通不就是哪一个X端有输入了吗?并不需要电源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C在接按钮时不是只要把COM端和X任意哪一个接通不就是哪一个X端有输入了吗?并不需要电源啊?
不会吧,你是不是人家接好了的电路上试的,自己搞个空PLC 接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了,使用NPN开关输出低电平,COM点要并在+上面    这样形成漏型输入
那个是COM点 不是SIS点。

网友C:
NPN一般都是漏型的,输出低电平。  还有请你把PLC型号贴上来 好做分析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用的是NPN近接

网友F:
FX系列这样接NPN型传感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使用手册上都有详细的接线方法,楼主好好看看使用手册就行了;
FX系列的内置电源公共端com是负极,使用外接24V电源时将24V外接电源的负极与COM供接即可;

网友D:
FX2N如果输入公共端为COM(也就是国内行货版的),就按你图上的接;
如果是欧版的-ES后缀的,就错了;

网友G:
我怎么觉着COM端应该接正极啊

网友H:
楼主你说一下你的具体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说一下你的具体的型号

现在只是先出图,PLC还没买回来,打算用FX2N系列220V电源32点的

网友I:
FX2N不需要外加电源的。直接取PLC电源就行行了。我这边的机床都是这样。两线直接接COM和X。三线再丛PLC上面取条+24V

网友J:
无论怎么样,只有在形成回路的时候传感器才会工作,如果传感器这边一根接信号,一根接0v的话,PLC的公共端就要接24V,反之如果传感器这边一根接信号,一根接24V的话,PLC的公共端就要接0V

网友F:
看到这么多人还在纠结接线这样的问题,楼主是没仔细去找找使用手册,看看你所选型的PLC使用手册按上面接线就行了,我给你传几张FX2N的国产的PLC接线方法;其实ZCMY版主已经很详细的解答了,在这里就画蛇添足;

网友K:
现在传感器引线都是棕+、兰—,黑白信号:黑常开,白常闭;选用较多的是只有黑线的三线式传感器;
三菱FX系列大部分PLC的COM点都是和内部电源的-接通的选NPN型传感器,你的接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