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原作者:西门子低压电器产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某汽车生产线,生产线刚刚投入试生产,我们接到客户在现场的反映:在汽车的喷涂车间,风机和水泵回路的接触器接连发现主触头粘连和烧毁,且换上新的产品后使用不久后还是出现问题。
  为了不影响客户的正常生产,我立刻飞往了鄂尔多斯,这里不愧被称为“鬼城”高楼大厦不少,街道整洁干净,但路上很少看到人和车。来到客户现场后,先观察了客户已经换下损坏的接触器,我发现了几个规律,首先都是主触头有明显的烧蚀痕迹,其次都是直流24V的控制电压,且基本都是一个回路中现象最为明显。
  进入生产线后,检查了配电柜内布线及产品配置,选型配置和负载都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我使用了福禄克435的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了主回路的电压,电流和谐波等基本电源质量参数,检查过后发现,这些直接起动回路虽然起动冲击稍大,但也不至于造成接触器短期内损坏,随后检查控制回路,直流控制电压稳定,由于出问题的接触器都是直流24V控制,因此着重检查了控制回路,柜内有20多个这样的回路,但此时只运行了几个回路,大多数回路处于停止状态,由于处于生产状态,不能随意起停设备,因此只能耐心观察,继续检查控制回路,这些回路都是PLC自动控制,上方配有5A的直流电源,于是我开始计算这些回路接触器线圈的功耗,一台接触器的功耗电流大约0.5A,那么只要同时运行10台接触器总功耗电流就达到5A,而此时只有5个回路在运行,还没有10多个回路同时运行的情况,但同时运行10多个回路的情况是肯定存在,到了中午,客户都去吃饭了,为了验证我的观点,我继续观察,终于观察了一个多小时,当生产到达某一个工况的时候,此时10多个回路运行,而直流电源的过载报警灯亮起,而此时还有近一半的负载没有投入运行,此时电源容量已经不够了,我也及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之后,与客户一起重新计算了功耗电流和电源容量,接触器损坏的原因就是电源容量不足,当大于10个回路运行时,电源容量不能满足接触器的吸合功率,造成接触器吸合力不足,而直接起动电流冲击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运行,会大大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寿命造成损坏。
   分析过后,客户决定把回路较多的生产线换成了10A或15A的电源,到现在过去了2个月了,再次询问客户,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
  结束语:
  在选用直流控制的接触器时,一定要考虑接触器的功耗直流电源的容量,以免发生类似情况,对于大规格的接触器,由于直流接触器吸合功耗较大,建议使用交流或直流高电压进行控制。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挺经典的案例 学习了!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C:
一个电工可以处理的问题,何必劳师动众?

网友D:
设计选型,计算实际负载容量这个工作是不是真的计算了,还是抄别人的设计?这个很重要。就是抄也要抄懂了。

网友E: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案例!
应该学习!

网友F:
24v不错呀!安全 换个电源也没多少钱!

网友G:
与客户一起重新计算了功耗电流和电源容量,接触器损坏的原因就是电源容量不足,当大于10个回路运行时,电源容量不能满足接触器的吸合功率,造成接触器吸合力不足,而直接起动电流冲击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运行,会大大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寿命造成损坏。
  分析过后,客户决定把回路较多的生产线换成了10A或15A的电源

请问楼主,设备是你们的吧?这么严重的设计问题还和客户商量换电源?客户不让你们赔损失就挺好了。

网友H:
楼主好有爱,这么好的案例耐心的打下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I:
楼主,我在看你写的西门子300/400PLC   ,  在图书馆比较了一下 ,真心感觉到这本书实用价值  。

在此,也感谢楼主案例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有爱,这么好的案例耐心的打下来分享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是个转帖,我不过是个二传手而已。看见帖子实用价值高,和大家分享。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H:
回复 楼主:
依然值得尊敬!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

网友K(2014-05-05):
案例很典型,一般人想不到。

网友L:
厉害呀,感吾较深。看了前面一段我还以为是接触器太小引起触点容焊,原来是接触器吸合力不足。

网友M:
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在这里不仅要考虑直流接触器稳态运行时的工作电流,还有启动时,对24V控制电源的冲击,要留有余量,或做好必要的安全系数。

网友N:
设计时选型应该是按最大工况再加余量来做的,这个完全是选型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