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法是什么意思(电路图,叉、竖线、触点的组合)

楼主(2013-09-22):
在水泵控制的一个系统图上,见到下图的一个符号,其叉、竖线与接触器触点功能等的组合,不知是何含义,有关标准上有不有这个画法的示例?

网友A:
是指三相电源接入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画法,看得出断路器是32C的,貌似带保护装置的接触器

网友B:
带跌落的

网友C:
这是建筑施工的电气接线原理图,还是比较标准的。

网友D:
这个是KB0,一种集成的控制组件。保护功能很全,有过压,过流,欠压,缺相等等保护功能并且可以设置保护功能的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主要想问的是,这种画法的来源;若是自行组合的符号,是否符合标准的规定。
另外,那一竖线又作何解。
想来,若作为装置画,则应当可以方框内示出其主要功能;
修改后的标准没看,有许多年基本上没制图、也没阅图了,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E:
建筑电气

楼主:
今天又偶然在百度知道提问中,看到了这个符号;
看来,这个画法是通行的画法,只是仍不知道其来源。
当然,大家都这么画,也就是对的了。

网友F:
标准画图

网友G:
查型号就知道了: KB0-32C/M25/06MF 控制与保护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提供图形,并给出说明,非常谢谢!

主要想了解的,是电路图上为什么可以那样画;
其组合画法,在标准上的依据(图例或文字说明)是什么,以便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建筑施工的电气接线原理图,还是比较标准的。

如果知道制图标准上的有关介绍,请告知。

楼主(2016-09-17):
后查得为标准画法,符号标识号:S01413。
特补记。

网友H:
看来这开关功能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