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本来是一上电就跳ER02的,我把一个电流传感器的线拨掉了,然后上电就不跳ERO2了,但一按RUN健就跳ER09,请问有人过这变频器有类似故障吗?我量了模块,又没发现问题,驱动板拿下来检测,也正常,难道是一定要接上两个传感器才行吗?

网友A:
驱动坏,或者是模块坏,先测板件,确定板件坏了没有

楼主:
短接了316光藕14 16脚,量驱动没问题

网友A:
易驱变频器客服QQ1264812649,电话15039057435,陈工,欢迎加入,注明理由

网友B(2017-05-08):
电流互感器线拔掉了,肯定报ER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