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U设备吞吐量测试

楼主(2013-09-22):
测试项目:ONU设备吞吐量测试
测试目的:验证ONU设备的吞吐量。
测试环境:

如上图连接1个OLT和1个ONU,如果每ONU提供多于1个且小于等于10个FE端口,则连接每个FE端口至数据网络测试仪,如果单ONU提供多于10个FE端口,则任选10个FE端口至数据网络测试仪。对于每ONU提供多于1个GE端口的情况,仅连接1个GE端口至数据网络测试仪。OLT与光分路器之间接入20km盘纤。测试采用自动化脚本方式进行,EPON系统相关配置信息如下:
1、关闭OLT/ONU设备的地址表老化选项;
2、开启下行加密功能(三重搅动机制)。
测试步骤:
在ONU侧用iTester网络测试仪接收从SNI侧发送来的数据,将所有的流加在一起即为系统的总下行吞吐量;在OLT侧用网络测试仪接收从UNI侧发送来的数据,将所有的流加在一起即为系统的总上行吞吐量。
1、按照上图连接网络并完成系统配置;
2、使用数据网络测试仪通过标准RFC2544测试方法分别测试ONU上行和下行吞吐量,测试采用3个典型包长:64字节、512字节、1518字节,测试时间设置为30秒(产品早期试制,建议测试时长大于3分钟),每种包长测试一次。记录结果。

楼主:
1.3 系统过载丢包率测试
测试项目:系统过载丢包率测试
测试目的:测试EPON系统在过载情况下的转发性能。
测试环境:
参照上图连接1个OLT和10个ONU,每个ONU仅提供一个端口连接至iTester网络测试仪端口。OLT与光分路器之间接入20km盘纤。
测试采用自动化脚本方式进行,EPON系统相关配置信息如下:
1、关闭OLT/ONU设备的地址表老化选项;
2、开启下行加密功能;
3、如果被测ONU提供GE端口,将该端口及相连的iTester网络测试仪端口流量设置为100M(如果接10个ONU)。
测试步骤:
1、按照上图连接网络并完成系统配置;
2、查询并记录ONU配置的缓存容量;
3、使用数据网络测试仪通过标准RFC2544测试方法测试系统丢包率,测试采用3个典型包长:64字节、512字节、1518字节,上下行测试流量设置为1Gbps,测试时间设置为30秒(产品早期试制,建议测试时长大于3分钟),每种包长测试一次。记录结果。

网友A(2013-12-15):
请问ONU是什么??
待扫盲

网友B:
同楼上一样,待扫盲中

网友C(2014-02-18):
回复 网友A:
光节点。
ONU功能

1、选择接收OLT发送的广播数据;

2、响应OLT发出的测距及功率控制命令;并作相应的调整;

3、对用户的以太网数据进行缓存,并在OLT分配的发送窗口中向上行方向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