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深度尺利用游标原理对尺框测量面和尺身测量面相对移动分隔的距离进行读数的测量器具,主要测量带有一个基本平面的深度数据,整体呈现T字形,可测孔(阶梯孔、盲孔)和槽的深度、台阶高度以及轴肩长度等,测量方法是固定测量块于基本平面,移动测量杆以读取数值,一般精度为0.02和0.50两种。

  据报道,多处地方的隧道安装了深度尺,隧道口两侧均设有深度尺,深度尺以10cm为单位,最高的刻度在2.5米左右。从材质上来看,这些深度尺在夜间也能正常使用,下穿隧道口还设置了“雨天进入通道,注意路面积水”的警示标志。

  深度尺的使用方法

  深度尺的操作和读数方法与游标卡尺大致相同。

  (1)尺框的测量面比较大,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有毛刺、锈蚀等缺陷;要擦干净测量面上的油污、灰尘和切屑等。

  (2)深度尺可用于绝对测量和相对测量。测量时,要松开紧固螺钉,把尺框测量面靠在被测件的顶面上,左手稍加压力,不要倾斜,右手向下轻推尺身,当尺身下端面与被测底面接触后,就可以读数。

  (3)深度尺使用完毕,要把尺身退回原位,用紧固螺钉固定住,以免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