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1、变频器输出电压能超出电源电压吗?

2、电源电压380V,频率50Hz,通过变频器后 输出70Hz,那么电压能超过380吗?

网友A:
拓扑结构决定不会,70hz还是380V

网友B:
不会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不过现在通用变频器不可以好像。否则会烧马达,频率变大马达转速增加,扭力下降而已。变频马达另说

网友D:
3楼说的好,我赞成。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也可以,但需要定制。不是通用变频器所能做到的。定制以后,你想升多高都可以,只要不惜成本。IGBT可以有泵升功能,把输出电压升高。需要电抗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