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机设计方案

楼主(2013-09-22):
                                    拉丝机设计方案

简之:

    1、拉丝机主要有PLC、HMI、变频器
     2、然后HMI注意是设置工艺参数和显示、报警等
     3、PLC全数字控制

一、工艺流程

  主要有三个变频器主变频器负责拉丝、小变频负责压扁,还有一个恒转矩控制变频器;然后触摸屏是辅助监控,参数设定管理,PLC做主控,触摸屏要显示故障和拉丝长度和速度,故障自动停机,显示屏要显示传感器的当前值,电流当前值等。

二、PLC控制分析

  PLC主要负责流程运行,张力采集和保持转矩控制。整机可实现点动和整机联动;联动时主要是小变频器随动,转矩变频器恒转矩控制。切记任何时候保证不断丝,如有断丝整机急停。

三、HMI分析

   HMI上面比较简单,主要是工艺参数的设定;和显示当前数值以及报警功能。

 总之,这个项目虽然是流程不复杂,但主要是时间点的控制要精准,才能保证同步平稳,才能保证不断丝。

网友A:
用张力控制器吗?

网友B:
有些变频器本身自带张力控制功能;

一般的矢量型变频器需要配合PLC程序才能实现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