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请问:25W的白炽灯泡的电阻的多少?

网友A:
p=U^2/R
220^2/25=1936

网友B:
灯泡灯丝不能用欧姆定律算,冷和热的时候阻值不一样,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

网友C:
钨丝灯泡,冷态电阻要低一些。

网友D:
应该可以的,不会误差太大啊!

网友E:
无法确定。如果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不一样,如果再用电桥测量,阻值将会小一倍。
万用表的指针是带电的,所以你每测量一下的电阻值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F:
只能估算的,这样计算出来可以有个参考了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