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我的机床运行中,生产出一个工件进行一次计数,这在机床的PLC上有个触发开关,现在我在上位机中想要查任意指定时间段内生产工件的数量,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A:
不编程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编了程序就会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编程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编了程序就会有这个功能的。

Regards
这是不是要建立个数据库,以工件的计数的触发信号为信号触发源,依次存储时间信息,然后在统计的时候计算两个时间段内的所有时间数据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编程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编了程序就会有这个功能的。

Regards
这是不是要建立个数据库,以工件的计数的触发信号为信号触发源,依次存储时间信息,然后在统计的时候计算两个时间段内的所有时间数据个数?

数据库,文本文件,一切能保存时间,数据信息的结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