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维修过几台单管机的变频器,机器上面用的是K25T120 6个,功率大点的用的是六个K40T120 .维修时将单管全部拆下,首先修复驱动,驱动测量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都正常,每次修复都是将六路单管IGBT全部换掉,上机测量输出电压都正常。带0.75电机运行正常。但是带负荷就炸机。所以现在碰到单管机都害怕。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单管机  不接负载 电压输出正常   带负载炸管

网友B:
都是垃圾级的机器,维修好都不好收费。而且风险又高。

网友C:
管子质量可能不好。

网友D:
有可能是高压电解滤波电容引起的,有些程序对应的保护不同,带重载就不行炸模块。

网友E:
什么牌子的机器啊让我也有点准备。

网友F:
103的保护电阻有没有检查哦,驱动功率管脚接的电阻很重要,坏了,有时不影响上机,带载或运转就爆管。

网友G:
驱动用的是什么光耦,有没有带VCE检测的

网友H:
楼上朋友说得不错。单管炸机有几方面的原因:
1、所购IGBT管子质量不佳;
2、栅、射极并联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
3、直流回路储能滤波电容有否容量变小。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版主总结的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版主总结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