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缸应用的优点

楼主(2013-09-23):
转角缸应用的优点
转角缸是一种用气压或液压驱动的夹具,适用于量产零件之专用机及治具,能大幅提高机加、装配、焊接等工模夹具自动化程度。是数控机床、特别是加工中心综合提高工作效率不可缺少的夹持元件,同时也用于焊接及装配等治具。
转角缸它体积小、力量大,节省空间,夹持速度快,定位准,基本上可视为夹具类机械手。在机床上配合使用对工件快速装夹、快速打开,适用于生产节奏快,对工件加工精度要求高的场合。
转角缸使用方法:
将转角缸固定在工作台上,配备液压泵,过滤器,减压阀,换向阀,油雾器,电磁阀,溢流阀,管路及接头附件等,将管路接到转角上即可。管路配件按实际需要选用。
转角缸工作过程,活塞先行完成旋转行程——压臂下压并旋转至设计的规定位置和角度,然后完成夹持行程——即直线下压并夹紧工件。装夹工件前压臂离开工件。工件装好后,通过换向伐控制压臂旋转到工件上方,再垂直向下直线运动将工件压紧;释放工件时,压臂自动按压紧的路线返回到原来的位置让开工件,操作者就可以顺利方便的卸下工件。
使用转角缸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极大的减少了夹紧和释放工件的时间,因为液(气)压夹具是依靠,液(气)压力实现工件的自动夹紧和释放,操 作者只需装卸工件。根据实际测算,自动,半自动夹具夹紧和释放工件的时间相对于手动夹具降低了90%到95%。
第二个优点就是定位精高,夹紧力的重复性保证了定位和夹紧的精确性。
第三个特点是尽可能高的充分利用空间,提高了夹具的空间利用率。因为标准的液(气)压元件结构都非常紧凑,保证了液(气)压夹具的整体紧凑性,从而可以实现一套夹具上一次同时装夹多个工件,同时也可按工艺流程设计控制按先后顺序夹紧释放多个工件。

网友A:
做流水线也会有相当大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