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的FX1N的plc 想要编程实现的动作是:有两个限位开关A和B 到达A点时电机转 到达B点时电机停转 如此反复进行启停 电机转速保持一定 怎么编程啊

网友A:
位置要求精确吗?不是很精确的话,得到信号就启停,加制动

网友B:
什么电机?转速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置是不动的。限位是不是当做输入信号?电机是被固定在气缸上的。气缸往下运动时电机同时转动,当碰到下限位时气缸往上运动,重复动作。请问下程序怎么写?

网友C:
呵呵;三菱手册上有现成的例子;请多看一下资料;

网友D:
这应该不难的

网友E:
很简单的

网友F:
不管你用什么电机应该都蛮简单的

网友G:
钻孔机之类的吧,看下手册就会了。

网友H:
还没解决的话我可以帮你写下。。Q78814821.

网友I:
这个很简单的,需要的话可以免费给你写个小程序

网友J:
都说简单,,,就跟自己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