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我单位用的是SGDM-20ADA伺服和安川伺服电动机,2007年投入使用的,现在的故障情况是,偶尔(一天有那么几次)电机在伺服RUN状态下不转或转着转着就停了,而伺服没有报错还是RUN状态,我用手去摸电动机还在轻微震动,应该是有电呀,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电机有毛病,换一台试试。

网友B:
所有的线全部接触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接触良好,因为不转的现象只占10分之一左右吧。

网友C:
检查指令回路的线路,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