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今天按照规定要求给之前公司没有接地的电焊机统统搞上接地线!如图;
当在电焊机机壳上面做好接地线并且接好,同时也在电源端也接上地线以后,如图;
就开始送电,电焊机开始正常工作,2分钟不到,电缆开始发烫(电缆是3*4+1*2.5的铜芯线,黑色线即2.5的铜芯线);紧接着电缆烫的不行(已经很烫手了),赶紧断掉电源,查找原因。电焊机并未漏电,反复确认接线,接线没有问题!并且将二次接地线与焊把线拆除;
然后继续送上电源!3分钟后地线绝缘层开始熔化,就又赶紧断掉电源;重新查找故障!
最后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只有将接地线拆除,就只接了三相电源!送电后,电焊机恢复正常工作,电缆并未发热;再次确认电焊机并未漏电!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电缆没有问题吧

网友B:
蓝色的线是什么线?为什么没有接?

网友C:
那个黄绿相间的线是PE线,电焊机的那颗线是接PE吗?要确认。

网友D:
我正想买一台焊机呢!学习一下

网友E:
电焊机是电子式的?

网友F:
或者,看一下电焊机的原理,及其地线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缆没有问题的,拆除地线以后,电焊机正常工作了!也没有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是的!这种电子式的内部原理我也不是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蓝色的那根是多余的一根!因为电缆是5芯线,只用了4根

网友G:
二次地线接外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地线是反复确认过了的!没有错,你觉得二次端会不会漏电?通过地线形成回路?

网友A:
总之一点,没有电流通过是不会这样的,而PE不应该这样,想想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流通过,我想到的就是不是线接错了,就是线缆问题

网友H:
卡下三相电流........

网友I:
你的电网制式是?再看一下电焊机的接线图?

网友J:
你把输出断开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焊机是直流焊机,跟变压器的那种焊机是不一样的,变压器那种焊机他的二次跟电源侧是完全电气隔离的,而你的这台直流焊机就不一样,这台焊机它是通过整流输出的,所以二次(地线、把线)与电源是有直流联系的,如果你的地线接到接地后,把线产生的焊接电流不但会通过焊机里的整流元件(应该是晶闸管)流回电源,还会通过地流回接地线,所以说地线就有电流了,想想焊接电流是很大的,所以把你的接地线烧了,当然这不是焊机的问题。
我们单位也有这种焊机,有时候我们接上电源后只要一焊接就跳空开,我们的检修电源箱都是带有漏电保护的,不焊接的话不会跳,接到普通的空开上就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明白,不明白可以电话联系我。
13830313085

网友J:
不信的话你可以把把线跟地线都悬空,不要碰地,焊件也不要碰地,肯定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打了这么多字!!!
二次线(把线跟地线)焊机上面的接线柱有烧熔迹象,因为已经用了很久了;假如把线跟机壳有接地现象,那么在停止焊接工作时,地线会不会发热呢?因为我们的这台焊机是在处于空载时将电缆地线烧熔化的!

网友K:
应该是17说的有道理!

网友L:
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是两个概念,如果把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连在一起,保护接地成了工作零线经过大电流就会把保护接地烧毁。

网友M:
—朋友有十几台这样的焊机不过到现在还没坏过。不到现场不知问题所在。

网友N:
电子焊机开关电源质量不过关,就这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C:
那个黄绿相间的线是PE线,电焊机的那颗线是接PE吗?要确认。
这一点很重要!不接此线时能正常工作,接上不行,可以肯定此线不是PE线!

网友P:
焊机的焊接 接地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Q:
如17楼所说,二次整流后出来的低压直流电作为地线使用的那个跟外壳想通了 ?

网友R:
回复 网友Q:
有道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想明白。

网友S:
                     估计是负序电流  零地共用.负荷何不平衡

网友T:
感觉进出线的线径差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