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可控硅我在学校的时候玩得多,只是单相的调光电路,焊接调试过多次,应该算比较熟悉,但是遇到这个炉子,还是伤了一点脑筋。

上班后很少接触这种炉子,有电加热的都是用过零触发的调功器,这种东西可控硅和触发板是一体的,很少出问题,出了问题也是换一整坨,没那么麻烦。

楼主:
   故障是可控硅击穿,老板也是搞过电工的,他说可控硅他换过,但是我检查还是有几个击穿了,换过之后,我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认为这个设备硬件配置有问题,单个可控硅是200A的,一相有一对可控硅能算400A的容量吗?快速熔断器是350A的,合理吗? 可事实是可控硅击穿了,熔断器完好。
   我在负载回路中串了两个灯泡,手动调节输出电压,换过可控硅的A、B相调节到150V的时候,输出电压迅速下降,我感觉是触发板的同步电压的问题,但是我反复检查线路又是对的,试着换相还是一样。
   C相可以输出到300多V,然后再往上调节就变成下降了。
   把A、C相触发板互换,现象和没换一样的。
   检查AB输出有部分直流分量,也就是说两个可控硅的导通角度有差异。

   去掉灯泡,直接接变压器,A、B、C都能调节输出到300多V,但是再往上调节,变压器异响。我想应该是两个可控硅中有个可控硅提前关断导致输出编程脉动直流使变压器异响。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过流故障。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办,用双踪示波器看一下触发脉冲和输出电压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我总感觉是同步信号与触发信号不同步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为什么会与负载有关系,可能因为变压器的感性负载产生的超前或者滞后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个条件,即使确认是不同步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啊。

网友B:
可控硅触发顺序与电源顺序(相序)不对,可能你在维修过程中将触发顺序弄错了。

网友C:
“单个可控硅是200A的,一相有一对”,该处应当不能算4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触发顺序与电源顺序(相序)不对,可能你在维修过程中将触发顺序弄错了。

老板肯定地说,线没有搞错,我也按照图纸反复核对了,没有错,我也试着换了相序,没有用。

从接灯泡到改接变压器的结果来看,和负载是有明显关系的。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正反并联的两个可控硅,导通角度并不完全一致,如何做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个可控硅是200A的,一相有一对”,该处应当不能算400A的。

熔断器应该选多大的?

楼主:
控制回路图,同步电压取自14、24、34

网友D:
换电容试试,我单位是压型加热炉,就是把玻璃烧化

网友E:
因可控硅的内阻不一样,2个可控硅并联使用应该加均流电抗器,你的图纸上好像没有。这样对可控硅最好购买同一批次的一起更换,或用一个400A可控硅。

网友F:
我们也有可控硅加热系统 不过没这么深奥哦

楼主:
果然和负载有关系, 变压器次级接上加热负载后, 输出100%电压也没有下降,变压器也没有异响。

看来灯泡不能完全等同于实际负载调试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已经不记得如何选择了,虽然以前听说过。

网友G:
直接改成双向硅,过零触发的那种模式,作为加热控制,不行吗?相控要触发同步,电路上很罗嗦,过零触发的模块又省事有可靠,多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成双向硅,过零触发的那种模式,作为加热控制,不行吗?相控要触发同步,电路上很罗嗦,过零触发的模块又省事有可靠,多好呀。

那种设备是很原始的简陋设备,成本低得不能再低了,那种设备也有做得很先进的,成本高到几百万都有,低到可能只有几万块。一个AEG调功器据说就是三四万,那设备怎么可能用,可控硅100多,有种品牌贵了十几块,老板都舍不得买,虽然难得修,但是问题处理好了,可能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G:
嗯,好自为之吧。

网友H:
可控硅 应该加RC阻容吸收电路 和 均压电阻。  这是什么炉子?是中频感应加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