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华中系统控制的伺服电机,开机后人不做任何操作,Y轴坐标显示出现不断微小数字变化,Y轴电机听到吱吱微小响声,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干扰了。

网友B:
应该是零漂,伺服参数可调节!

网友C:
你自己没有看说明说吗?或者跟那边厂家的售后咨询啊

网友D:
零点附近震荡,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E:
ye也许增益没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