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3):
各位前辈,老师,我有一问题,变频器拖动深井泵,等到变频器报过载报警后,测水泵已烧掉一项,遇见好多了。不知原因。有的运行一周,有的运行半年。我怀疑是水泵本身问题。但厂家不承认,也说不清,望各位前辈,老师指点

网友A:
深井泵?有多深呀?几百米?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太远了。

网友B:
可能在参数设定有问题吧。一般来讲即使最简单便宜的变频器保护也都做得很好。见过好几种牌子的变频器,有几个参数出厂默认参数真的会摧毁电机。一个过载上限报警默认是150%,这个还好,我都改成120%,实际证明,不管大小电机在额流120%下长时运行都不会烧电机;关键一个是保护动作时间出厂设定是60S。60S后才动作?可以烧坏一台再一台了,改,改成5S。

网友C:
综一二楼所述,检查一下参数,并且看你的电缆是多长的

网友D:
一般风机水泵负载的变频器过载能力也就是120% 一分钟;

网友E:
你参数设得不对

网友F:
最好是不是要相信变频器的故障报警,因为电机的电流和变频器不一定是相符的,比如变频器是11kw,而电机是7.5kw,变频器默认报警是按11kw,设定的,有些变频器不能修改此项,这时就没多大用处了。
最理想的还是装一个其它数字报警器。

网友G:
变频器的设计缺陷  我们用的ABB的也有  还烧的200KW的电机,  程序上没考虑到得问题

网友H:
风机水泵类负载,过载电流设定一定不能过大,稍高于额定电流就可以;电机越大,电缆越长,高于额定电流的数值就要越小;启动时间一定要实际测试,达到额定转速的8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I: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观察故障现象要仔细呀?进行一些必要的测量,变频器的参数要设置正确!

网友J:
变频器参数设置,线缆长度,水锤效应,止回阀的工作状态等都要综合起来考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参数设置的不对,那为什么,换了水泵之后,就好了呢,有的都运行3年了

网友K: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电缆长度的

网友L:
嗯   学习    泵的问题,翻新泵。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说换了水泵就好了,那是原来水泵的电机绝缘等级不够,新换的水泵电机,绝缘等级高。这也很有可能的。

网友M:
1:首先不能低频运行,2:电缆是否过长,考虑用不用电抗器,3:水泵不能按普通电机类负载算,4:变频说明里有,关于水泵参数的说明,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