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殴姆龙CQM1H+殴姆龙的触摸屏+安川的伺服驱动器,用触摸屏上的手动设置 ,触屏上会出现JOG+ —的画面,可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可是转到自动运行的时候,要回复原点,没有动作,触摸屏上的X轴灯长亮,正常的应该是正在进行复位灯烁,复位完成后才长亮的,
  这样的现象还望论动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下,会是那方面的问题,这个机台先前因为掉电,把PLC的程序掉了,请厂家来把程序装进去了后出现的,程序我昨天倒出来一项项对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屏上哪个地方对应的PLC设置没有更改过来;

网友B:
这个机台先前因为掉电,把PLC的程序掉了,请厂家来把程序装进去了后出现的,程序我昨天倒出来一项项对过了,没有问题。

你的描述就有问题,因为掉点程序掉了----鬼来了

程序我昨天倒出来一项项对过了,没有问题。----你有源程序还请神马厂家

如果程序确实没问题,向厂家要数据,或你自己慢慢恢复。

楼主:
因为这个机台是经过了几遍手才到我们厂里用的,我们找到了原来这相机器在苏州的候别人从机台上做的备份,昨天我把程序倒出来,把倒出来的程序和原备份的程序一项项的对了的,没有差别,这个机台是十几年前从日本进口的,找原厂家没可能了,之前掉电后,我们找卖这个设备的二手的人来帮我们恢复的(也只是二手贩子,),因为都是导光板制程这个行业的,所以,他的程序来源估也是从苏州那里和备份,因为我们和他的尾款问题,是怀疑他有否动过程序的手脚 ,但 是昨天倒出来程序没问题,所以,才来请教各位,应该向那方向去考虑。

网友B:
那你就到苏州,将机器里的所有数据备份一下,装你机器里试一下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此设备是一台导光板抛光机,十几年前苏州一家工厂进口的,然后又转到褔桥的一家工厂用,今年才转卖到我们厂里,卖我们设备的二手经销商是以前在褔桥做的工人,然后自己把设备买下转卖到我们厂的,所以这个设备找原厂没可能了,我们手上的备份程序是因为我们招进来的一名设备操作工人,以前做的程序备份他自己留 了一份,所以才会有对比的。讲这么多应该不会怀疑我是故意灌水的了吧
回到原问题,希望有人能给出思路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