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在低载波低频率小电流时,Uce会出现中间电平现象,有知道是为什么吗

楼主(2013-09-24):
此图中粉色为Uce电压,IGBT关断Uce电压逐渐上升在中间处有停留,此现象比较诡异

网友A:
驱动不足吧
【方案】
台达多轴运动控制卡在自动PCB印刷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不足会导致这种现象,我这个现象只有在小电流时候(电流过零点附近)发生,关断时候驱动电压用的是-9V,

网友B:
说明管子并没有完全关断。还处于导通状态。关断的不可靠?
【方案】
技术话题 | 面向生产和物流领域的RFID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