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4):
控制部分用的西门子1200PLC,上位机是用VC编的界面,借助simatic net做的OPC来实现上位机和PLC通讯,我是第一次接触OPC请教几个问题:1,simatic net是一个独立的软件还是要装在step7下面才能启动?如果是独立的软件是不是装了simatic net就可以实现上位机和PLC通讯了?2,西门子技术那边说要买个带有simaticnet 驱动的OPC服务器,可是我同事说他是根据simatic net的说明在VC中做了个通讯程序就成了。请各位前辈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net不需要step7运行,但是设置opc的时候需要step7.
有opc服务当然要简单了.

网友B:
是个单独的软件,先要用OPC建立通讯,然后运行VC的时候要求调用OP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