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有愿意制作变频器的吗?上位机软件1个,下位机图纸还未整理,有时间再传。
N年前修理一台40KW富士变频器,cpu板坏了,元件密密麻麻,搞不清哪里的问题,于是用SST89E564做了一个cpu板,成功了,只是功能很少。后来又接触多台变频器,我将软件不断升级(现在用的是STC单片机),前一段时间又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xjchw/6304867

工控机,变频器设计、维修

网友A:
波特率只能是9600吗

网友B:
很好。上位机直接控制变频器。这个结构和技术路线,是自动化系统一个发展方向。他把PLC给“短路”了。简化了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上位机也很强大不是?何必要那么多的脑袋做什么?有一个PC或者是IPC做脑袋就足够了。

网友C:
很厉害!
好多年前就想自己做了,一直没做.

网友D(2020-08-12):
可以有偿帮我写个变频器上位机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