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的modbus

楼主(2013-09-24):
5000的modbus怎么建立啊  真的很急
真心感谢

网友A:
我们一般加modbus串行接口卡.

网友B:
5000系列控制器想连接RS485设备,不推荐直接采用串口卡,因为价格太贵,比如Prosoft,但也是一种方法。建议采用网管转换一下,如ControlNet转RS485,可采用AnyBUS的AB7006.亦可EtherNet转RS485,这个的具体型号得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