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教

楼主(2013-09-24):
请教高手们,这欧姆龙PLC的209.06这个触点是什么意思,手册怎么没有看到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们,这欧姆龙PLC的209.06这个触点是什么意思,手册怎么没有看到介绍
代表该触点是由一个下降沿微分触点。
你可以在你的程序中找到诸如DIFD 209.6这样的程序。

楼主:
谢谢C大,我试过了,是下降沿微分,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中间带下降箭头是下降沿的,

网友B:
早期产品就这样必须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