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13-09-24):
我厂有个热水罐,要提供两栋宿舍楼的热水,A栋宿舍楼距离热水罐距离大概有1000米,B栋大概700米。
用英威腾CHF100A的变频器控制,在热水罐的旁边出水管出装了个压力传感器,PID 控制,现在A栋宿舍的水压比较小,如何改善。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装在A宿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距离太远,,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B宿舍加一个手动可调节阀门 适当关小

网友C:
B加个节流阀,加大转速

网友D:
把压力传感器装在管网合适位置,最好装在a、b宿舍用水处。

网友E:
在A处末端引回流管回流,又能保证水温恒定,在回流口末端加装调节阀,在调节阀前适当位置装压力传感器

网友F:
在A点出水口检测压力...

网友G:
A和B可以连起来吗?

网友H:
加大压力,b管加节流阀

网友I:
以上的方法都可行!

网友J:
传感器应当装在压力低的那个地方;

网友B:
楼上的没看见吗 楼主说传感器装A地距离太远 不可行

网友K:
把距离近的管道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