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速电机扭力太大的话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减小点

楼主(2013-09-24):
是这种的 以前在别的单位也是用的这种型号参数都一样 为什么那个电机用手能拉停 我这个就拉不停 什么原因啊 听某个不是电工的电工说可以换接法 请问有这样的接法么 谢谢

网友A:
楼主表述的太简单了
如果是绕组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也就是角形接到额定380V使用的电机),且工作在欠负载的情况下,采用Y形接法,绕组工作电压就降到220V了,电机的机械特性将会更软,使用中转速可能正常或者不会降多少,但像楼主那样的牛人,用手拉【也不知道怎么拉的】,可能够就会拉停。

网友B:
人家想都想同样的电机的力矩大点,你却反其道而行想力矩小一点,不如干脆换小一点的电机不就行了吗。

网友C:
这个和减速机的结构有关!重点看下减速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述的太简单了
如果是绕组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也就是角形接到额定380V使用的电机),且工作在欠负载的情况下,采用Y形接法,绕组工作电压就降到220V了,电机的机械特性将会更软,使用中转速可能正常或者不会降多少,但像楼主那样的牛人,用手拉【也不知道怎么拉的】,可能够就会拉停。
你好 这种电机不都是220的么 我不是电工你要我讲详细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想都想同样的电机的力矩大点,你却反其道而行想力矩小一点,不如干脆换小一点的电机不就行了吗。
你好 我需要的就是力量小点 我这个是用在整理瓶子的机器上的 如果瓶子卡在里面能把电机卡停下来 不至于吧瓶子卡进去还在转 那样就不知道机器是不是过载运行了但是以前我是这种电机 力量就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减速机的结构有关!重点看下减速机的结构!
你好 减速机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A:
楼主,需要公布下,以前的电机和现在的电机的铭牌参数
希望不是550W和1.1KW的区别

网友D:
换个加速的,或换个变比大些的。把电机速度调至将近最低(在不稳定区域)。如此,在稍遇阻力时,就能停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想都想同样的电机的力矩大点,你却反其道而行想力矩小一点,不如干脆换小一点的电机不就行了吗。
你好 我需要的就是力量小点 我这个是用在整理瓶子的机器上的 如果瓶子卡在里面能把电机卡停下来 不至于吧瓶子卡进去还在转 那样就不知道机器是不是过载运行了但是以前我是这种电机 力量就没这么大
如果是皮带传动的,就把皮带调松点,万一卡住了,就会打滑。

网友F:
把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G:
更换小点的减速比就可以了,如果现在是50:1.换成20:1。这样就力小了一半去了。

网友H:
哇,楼主练过气功啊

网友I:
换成力矩电机,就算卡住也不会烧掉。 或者在你现有的电机串联大电阻也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550和1.1的区别我还是知道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解决了 换了个速比小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后来改了这样的方法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 得去查查资料怎么搞了 我也不是电工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个速比小的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