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4):
我们原来变频器带的电机功率是55KW的,由于电机有故障需要更换电机,为了节约费用,我们利用了库存的一台63KW的变频电机,原来55KW变频电机对于负载来说是足够的,两台电机极数是相同的,安装尺寸也相同,这样更换可行吗?如果可行的话变频器需要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设置吗?如果不设置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要看原变频器与原电机采用的什么控制方式,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能不能直接用,要具体分析。

楼主:
与控制方式还有关系吗?两台电机只是功率不同而已啊

网友B:
控制方式不一定变,保护的调啊。再有看你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C:
变频器需要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设置

网友D:
                 电机在同等条件下的转矩不同        防止过电流调低电压   减小转矩          转擦也可能不同

网友E: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F:
要看变频器的容量是多少,只有大于或等于驱动电机时,才谈得上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