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引用 网友A:

…… 好的电流环2个pwm周期变可以跟随阶跃响应命令。 而速度环的带宽一般50·200hz,只是比较慢一些。……

--------------------------------------------------------------------------------

1、速度环检测电机速度,调节频率或电压,电机速度下降时,调高频率或电压;

2、电流环检测电机电流,调节频率和电压,电机电流上升时,调低频率或电压;

3、负载增大时,电机速度下降,电机电流上升,速度闭环是调高频率或电压,而电流环是调低频率或电压,是调控方向相反,所以不能同时工作!

4、只要是同一个电机及负载,速度下降与电流上升是同时的,检测反馈没有先后;

5、只要是同一个电机及负载,速度下降与电流上升是同时的,闭环调节器都是调频率或电压,也是同时的,没有响应快慢的问题;

6、不论是交流变频调速,还是直流调压调速,“速度闭环”与“电流闭环”是不同性质的两类调速方式。分别适应不同机械性质的负载运行调速的需要:

1)速度闭环,负载运行速度要求恒定,负载大小变化,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变化;

2)电流闭环,负载运行转矩要求恒定,负载大小变化,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

3)速度闭环,负载运行速度要求恒定,负载大小变化,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变化,负载很重时,电流很大,会烧电机,所以必须有过载、过流、失速保护!

4)电流闭环,负载运行转矩要求恒定,负载大小变化,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负载很轻时,速度很高,电机超速或飞车,所以必须有防超速防飞车保护!

5)所以速度闭环调速时,要用电流环做过载、过流、失速保护,这样就形成“速度环+电流环”级联关系;

6)所以电流闭环调速时,要用速度环做防超速、防飞车保护,这样就形成“电流环+速度环”级联关系;

.

引用 网友A:

……  内环的速度远远高于外环的带宽(一般 要 > 5倍),所以内环响应更快。……

--------------------------------------------------------------------------------

1、内环的速度,外环的带宽,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单位;

2、“内环的速度远远高于外环的带宽(一般 要 > 5倍)”,就是个错误的说法,速度和带宽不可能有倍数关系!

3、而且双闭环控制,检测的电机速度减小和电流增大是同时发生的,调节也是同时发生的,即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没有频率上的差异!

楼主:
1、调速方式采用速度闭环还是采用电流闭环,是用户根据生产机械的需要任意选定组建的;
2、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是用户直接利用同样的交流频率调节器或者直流电压调节器输入端完成的;
3、与速度环对应的电流内环,与电流环对应的速度内环,不是用户自己组建的,是调速电路内设的,用户只设定相应的保护参数、电机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