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本人现在做一个控制,就是一般的开关数字量控制,速度也没什么要求,本打算用继电器输出型的,但基本上每两三分钟就要动作一次,要是理想的情况下,按继电器寿命十到三十万次来算也就一年多,这样算来一个plc就只能用一年多,所以想用晶体管输出的plc。

我想请教的是:晶体管输出型的plc也是用小型继电器转换输出吗?(我是去控制电磁阀)FX2N系列的PLC用小型直流继电器的话,DC24V继电器驱动电压是正极进输出COM端还是负极进COM端呢?

请老师朋友不惜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晶体管输出型为负极。所以COM接负。

网友B:
呵呵;两三分钟就要动作一次,这个属于很慢的,一天24小时开机,用继电器也没有问题;
如果是2、3秒就要用晶体管了;
选晶体管也有好处,国内销售的一般都是NPN型的,如果接DC24V继电器的话,+24V直接接到继电器上,输出控制的是0V;

网友C:
晶体管加继电器这样的方案缺点是初期成本比较高,但是使用稳定不容易出故障。继电器形是初期成本低,但是如果某一个输出点坏掉是很麻烦的。我个人的看法是选用晶体管加继电器隔离。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朋友的热心指点了,这回明白了。

网友D:
为保护PLC的输出端口,还是隔离驱动比较好。安全、可靠。

网友E:
两三分钟 这个频率不高吧

网友F:
这要与负载的属性相配合了,一般PLC的输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负载能力的,继电器的输出确实是有疲劳寿命的,所以确实要考虑机械动作特性。

网友G:
晶体管输出带电感负载,一定不要忘了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