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使用55kw自藕起动柜,环境有点潮湿,接线端子总是发热,处理以后过不久又开始发热,而且接线端子的线冒烟。经常这样,求大侠帮忙解释。

网友A:
线可能用小了

网友B:
用的多粗的线?

网友C:
线小了!或者启动时间过长!

网友D:
有可能接线端子小了啊

网友E:
是电源输入端的还是接电机侧的呢?

网友F:
线虚了吧!

网友G:
情况很复杂啊

网友H:
重新压一下线鼻子

网友I:
有两种可能:
接线端子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从而过热;
接线端子未松动,但是回路因某种未知原因而过电流发热,例如电源电压过高了,或者负载短路了。

网友J:
虚接的可能性较大!软线和硬线的接线工艺要注意!再就是搪锡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线都是用50的铜线,电机进绕子线有点发黑,电机接线端子也发热,有一次还烧断了根进线,还好电机没事。现在那电机有点不敢用了,

网友K:
接线端子载流量小了

网友L:
买正规一点的接线端子。还有就是接触不良。接线之前都处理干净再接

网友M:
处理了,没处理好。
线接头发热,其他正常,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的呢?
能够正常启动,仅仅是接头发热,这个发热问题应该和环境没多大的关系

网友J:
诺诺的问一下:你的绕组线是铜芯的还是铝芯的?

网友N:
环境潮湿铜线生锈,上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