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一台炉子,有三个加热带,采用的是泛达P909温控仪表,一块主控仪表,两块副控仪表,三带温度曲线都按照主控仪表走。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每次升温都超过设定温度很多,而且每带超过的幅度不一样,二三带一致超过五六十度,一带超过一二十度,温差较大,设备要求升温和保温过程中温差在20度范围内。

   检查三块表PID设置均为0.5 30 10,我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于是设为自动修正PID,修正后一二带一致,第三带温度偏低,升温缓慢,于是将第三带PID修改为和第二带一致,为0.1 0 0,短暂观察升温符合要求。

   现在我突然想起,可能与三带加热功率变化有关系,有一带输出电流偏小,PID原来设置成一致是对的。

   现在我想问的是假如不是这个问题,让我手动修正PID,该如何修正这个数据?谢谢!

楼主:
超过设定温度五六十度,原来的PID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开始加热是会出现过冲,过冲小加热就要慢,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串接一个报警常闭点,超过多少温度断开(比如10度),温度稳定下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找到积分  微分慢慢调啊

网友C:
如果是比例带把比例带的时间周期加长一点,试试看。

楼主:
这个东西不好调啊, 工作温度1500度,试一次就是升温至少几百度,一次升温至少一个多小时,再试就要降温,更慢了。

我想既然他原来是好的,那就是最好复原,PID复原,从其他方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