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摘要

   硬盘录像机(DigitalVideoRecorder,引DVR),即数字视频录像机,相对于传统的模拟视频录像机,采用硬盘录像,故常常被称为硬盘录像机,也被称为DVR。它是一套进行图像存储处理的计算机系统,具有对图像/语音进行长时间录像、录音、远程监视和控制的功能。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紫金桥组态软件与Bosch、海康微视、大华硬盘录像机通讯。

Bosch 视频组件安装

1.安装Bosch开发包

2.将发布文件夹下的文件拷贝到紫金桥组态软件安装目录下的Wizard文件夹中。

3.打开紫金桥组态软件开发系统,点击 “功能/安装子图精灵”菜单项后,在弹出对话框指定组件的DLL,选择ObBosch.dll后,点击打开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将类名改为“Bosch视频组件”,点击确定按钮。至此组件安装完毕。

使用Bosch视频组件

在紫金桥软件的子图库中找到“Bosch视频组件”组件项,双击创建“Bosch视频组件”组件。如下图所示:

组件刚刚创建的时候外观如下图所示:

使用鼠标双击组件,即可对组件进行设置,组件的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Device URL:硬盘录像机URL地址。

Device Prog ID:硬盘录像Prog ID。

Video Inputs:通道号。

Default Timeout:默认超时时间。

脚本函数介绍

ChangeVideoInput(Int videoInput) As Bool

说明:

改变视频输入通道

参数:

videoInput: 视频输入通道号,范围 0 - 15 对应通道 1 - 16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视频组件名为Bosch

#Bosch.ChangeVideoInput(2);//更改当前通道为 3

海康微视频组件安装

1.将发布文件夹下的文件拷贝到紫金桥组态软件安装目录文件夹中。

2.打开紫金桥组态软件开发系统,点击 “功能/安装子图精灵”菜单项后,在弹出对话框指定组件的DLL,选择OBHIKCameraSDK.dll后,点击打开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将类名改为“海康摄像监控”,点击确定按钮。至此组件安装完毕

使用海康威视摄像监控组件

在紫金桥软件的子图库中找到“海康摄像监控”组件项,双击创建“海康摄像监控”组件。如下图所示:

组件刚刚创建的时候外观如下图所示:

使用鼠标双击组件,即可对组件进行设置,组件的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地址:硬盘录像机的IP地址。

服务器端口号:硬盘录像机端口号。

用户名:登陆的用户名。

密码:登陆的密码。

服务器通道号:播放通道号, 0 – 代表通道1,1 – 代表通道2。

ChangeChannel(String serverIP, Int serverPort, String userName, String userPass, Int channel) As Bool

说明:

更改通道号

参数:

serverIP: 服务器IP地址

serverPort: 服务器端口号

userName: 用户名

userPass: 密码

channel: 通道号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if (#HIK.ChangeChannel("127.0.0.1",8000,"system","system",2) ==? 1) then

 MsgBox("更改通道号成功");

endif

注意:

通道号 0 - 15 对应 通道号1 - 通道号16

PTZControlStart(Int PTZCommand, Int PTZSpeed, String errorMessage) As Bool

说明:

云台控制

参数:

PTZCommand: 云台控制命令。

PTZSpeed: 云台控制速度。

errorMessage: 错误信息。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string errorMsg;

if (#HIK.ChangeChannel(0,2,errorMsg) ==? 1) then

  MsgBox("云台上移开始");

endif

注意:

PTZCommand 值及含义如下:

0云台上

1云台下

2云台左

3云台右

4调焦左

5调焦右

6聚焦左

7聚焦右

8光圈左

9光圈右

10 左上

11 右上

12 左下

13 右下

PTZSpeed 值为 0 - 5。

PTZControlStop(Int PTZCommand, Int PTZSpeed, String errorMessage) As Bool

说明:

停止云台控制

参数:

PTZCommand: 云台控制命令。

PTZSpeed: 云台控制速度。

errorMessage: 错误信息。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string errorMsg;

if (#HIK.PTZControlStop(0,2,errorMsg) ==? 1) then

 MsgBox("云台上移停止");

endif

注意:

PTZCommand 值及含义如下:

0云台上

1云台下

2云台左

3云台右

4调焦左

5调焦右

6聚焦左

7聚焦右

8光圈左

9光圈右

10左上

11右上

12左下

13右下

PTZSpeed 值为 0 - 5。

StartUp() As Bool

说明:

启动组件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if (#HIK.StartUp() ==? 1) then

MsgBox("启动成功");

endif

Stop()

说明:

停止组件

示例:

//组件名为:HIK

#HIK.Stop();

CaptureJPEGPicture(String picPath, Int picSize, Int picQuality) As Bool

说明:

抓图

参数:

picPath: 图片路径。其格式为:C:/HIKSaveFiles/

picSize: 图片尺寸。

picQuality: 图片质量。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string picPath;

picPath = "C:/HIKSaveFiles/";

if (#HIK.CaptureJPEGPicture(picPath,0,0) ==? 1) then

MsgBox("保存图片成功");

endif

注意:

图片尺寸:

0-CIF(352*288/352*240),

1-QCIF(176*144/176*120),

2-4CIF(704*576/704*480)或D1(720*576/720*486),

3-UXGA(1600*1200),

4-SVGA(800*600),

5-HD720P(1280*720),

6-VGA(640*480),

7-XVGA(1280*960),

8-HD900P(1600*900),

9-HD1080P(1920*1080),

10-2560*1920,

11-1600*304,

12-2048*1536,

13-2448*2048,

14-2448*1200,

15-2448*800,

16-XGA(1024*768),

17-SXGA(1280*1024),

18-WD1(960*576/960*480),

19-1080I(1920*1080),

20-576*576,21-1536*1536,

22-1920*1920,

0xff-Auto(使用当前码流分辨率)

图片质量:

0-最好,

1-较好,

2-一般

说明:如果保存图像失败可能原因:

路径设置格式不正确,正确的路径格式为:C:/HIKSaveFiles/ 或 C:\HIKSaveFiles\
紫金桥脚本生成图片路径(C:\HIKSaveFiles\)脚本如下:

当前通道没有实时显示画面。

云台控制示例:

在画面中新建一个按钮,在按钮“按下鼠标”脚本中输入

在按钮“释放鼠标”脚本中输入

适用海康威视设备如下:

1. 编解码设备

NVR:DS-9600, DS-9500, DS-7700, DS-7600系列;
HDVR:DS-9000, DS-8000-ST, DS-7600系列;
DVR:DS-9100, DS-8100, DS-8000-S, DS-8800, DS-7800, DS-7300, DS-7200, DS-7100, DS-7000等系列;
编码器:DS-6600, DS-6500(-JX), DS-6100, DS-6401HFH系列视频服务器, DS-6000系列编/解码器;
解码器:DS-6300D(-JX), DS-6400HD(-JX/-T), DS-6500D系列解码器
注:包括-ST, -SH, -SE, -SN, -RT, -RH, -XT等型号

2. 网络摄像机, 网络球机

网络摄像机:标清, 高清, 红外, 热成像,如DS-2CD7xx, DS-2CD71xx, DS-2CD72xx, DS-2CD8xx, DS-2CD81xx, DS-2CD82xx, DS-2CD84xx, DS-2CD83xx等
网络球机:标清, 高清, 红外,如DS-2DF1-7xx, DS-2DF1-6xx, DS-2DF1-5xx, DS-2DF1-4xx, DS-2DM1-7xx, DS-2DM1-6xx, DS-2DM1-5xx等
一体化网络摄像机:DS-2DZ216MF
智能交通摄像机(抓拍机):如DS-2CD986, DS-2CD977, DS-2CD976, DS-2CD966等

3. 智能设备

行为分析, ATM防护, 自动跟踪, 客流量统计, 人脸识别, 智能交通事件等

4. 推模式

支持推模式的车载, 单兵,以及3G或者WIFI的72, 61系列产品等

5. 其他IP设备

CVR, 报警主机, 大屏, IP模块等

大华视频组件安装

1.将发布文件夹下的文件拷贝到紫金桥组态软件安装目录文件夹中。

2.打开紫金桥组态软件开发系统,点击 “功能/安装子图精灵”菜单项后,在弹出对话框指定组件的DLL,选择OBDaHuaCamera.dll后,点击打开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将类名改为“大华摄像监控”,点击确定按钮。至此组件安装完毕

使用大华摄像监控组件

在紫金桥软件的子图库中找到“大华摄像监控”组件项,双击创建“大华摄像监控”组件。如下图所示:

组件刚刚创建的时候外观如下图所示:

使用鼠标双击组件,即可对组件进行设置,组件的设置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地址:硬盘录像机的IP地址。

服务器端口号:硬盘录像机端口号。

用户名:登陆的用户名。

密码:登陆的密码。

服务器通道号:播放通道号, 0 – 代表通道1,1 – 代表通道2。

播放类型:DirectMode、ServerMode。

启动方式:自动、手动。

RealPlay(String serverIP, Int serverPort, String userName, String userPassword, Int channel) As Int

说明:

实时显示画面

参数:

serverIP: 服务器IP地址

serverPort: 服务器端口号

userName: 用户名

userPassword: 密码

channel: 通道号

返回值:

返回值为0,成功;

返回值为-1,用户注册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HIK.RealPlay("127.0.0.1",8000,"system","system",1);

StartPlay() As Bool

说明:

开始实时显示画面

返回值:

非 0 表示操作成功;0 表示失败。

示例:

//组件名为:HIK

#HIK.StartPlay();

组件显示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