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烧硅问题

楼主(2013-09-25):
1 装置不定期烧逆变硅。
此故障一般是过流过压系统出问题造成的。应着重检查5/0.1电流互感器和中频电压互感器的内部绕组是否断路。因为线径较细容易受环境不良气体腐蚀造成断线。其结果使过流限流过压限压保护失效,一旦炉子系统出现瞬间不良原因使电流电压瞬间突变,超过可控硅的额定电流和耐压值而造成烧硅

2 装置定位连续烧硅,
特别是应用多年的装置或循环水质较差的用户。往往是烧硅后不做详细检查盲目换硅,其结果是换上又烧!此故障不外乎三个原因
1)与烧硅位置相关连的阻容保护电阻断线,电容干枯失效有关,应检查换之

2)相应位置的脉冲变压器绝缘不良或控制极接线接触不良引起的烧硅。接线焊牢或换新的脉冲变压器!
3)可控硅散热器(俗称水套)内部腐蚀严重或水垢太厚引起散热不良造成烧硅。处理的办法是用盐酸冲洗,但盐酸冲洗的次数多了会把水套内部腐蚀坏,进水在水套内部不循环直接从出水口流出,造成通水良好的假象反复烧硅!最好是换新的水套最佳。
以上讲的故障现象,大部分是老中频最容易出现的,新中频装置故障较少发生,可能会在长途运输中造成个别接线松动,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所讲故障现象及检查排除方法仅供参考,望不要照搬。

楼主:
发现情况,大家不喜欢留脚印

网友A:
这里有卖可控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是卖可控硅的,不好意思了大家。不过我尽量不扰民。多发点学习资料供大家参考,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